.lib 转 .db 疑问,诚求解。

楼主(2009-11-18):
.lib 转 .db 疑问,求解。
请教各位:
我现在得到一工艺库,里面只有 .lib 文件,没提供 .db 文件,我现在要将其转为 .db 文件以便在 dc 上用,按说这不难。
但这些个 .lib 文件含有 nldm/ecsm/ccsm 模型,我用 lc_shell/dc_shell-t 读它们的时候不成功,请问我要用什么工具才能成功?
我用的 dc 是 2003 版,是不是要新版本才能处理?

网友:
I want to know it also...

网友:
如果只是nldm,哪么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ccs,哪么亦需要高版本的dc,至少2006或者以上。至于ecsm,那是cadence的扩展语法,理论上和版本没什么关系。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好像在dc里面readlib一下,然后writelib一下就可以吧。
看看SOLD嘛。

1# wolfkin

网友(2010-11-04):
求教NLDM ECSM CCSM 的原理及区别

网友(2011-09-10):
回复 网友A:

    饿, 看看SOLD,问下,SOLD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问下,这个问题您还搞定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DC2008的,读入库文件时,要求.db文件,而相关库只提供.db文件。要是这个问题搞定了,麻烦教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