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oft Maxwell 与 FLux 2D/3D那个好?

楼主(2009-11-18):
这两个软件那个好?能给出他们的主要区别么
或者各自的优缺点。。。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2010-10-27):
转: 好不容易把JMAG8.4弄到了, 迫不及待的试了下, 感觉不错,  似乎速度没有MAGNET快, 网格功能不错, 四边形网格也可以.  因为初次接触, 不太熟悉, 建立模型走了好多弯路, 好在反复实验下终于有了结果.      MAXWELL, FLUX, MAGNET, JMAG的外电路设置很相似,  MAGNET, FLUX, JMAG有换向器模块, 做直流电机比较直观. MAXWELL要用开关阵列来模拟,麻烦一些.     电机启动瞬态分析也完成了见后面.

JMAG比其他的类似软件,似乎更针对永磁体电机的设计,具有独特的充磁控制和模拟功能,还有去磁的计算,能将永磁体电机的设计从充磁做起,虽然MAXWELL也能做,但不是太完美,也很麻烦,FLUX是要用SUBROUTINE功能,用户还要有用FORTRAN编译SUBROUTINE的能力才行。 JMAG已经是现成的菜单操作,十分方便快捷。

网友(2010-12-10):
向楼主学习,多学几种软件

网友:
可能都差不多吧

网友(2011-05-21):
只用过ANSOFT

网友:
JMAG 没用过,这么好倒要试试

网友(2011-11-12):
which aplication is multithreaded?

网友(2012-11-09):
Dou hen bu cuo de ,hh

网友(2013-01-25):
flux资源不多

网友(2013-05-24):
主要是用ANSOFT,不好评价,

网友:
除了ansoft,其他没用过

网友(2014-02-27):
不知在变压器电磁分析仿真上,每一款软件更容易学习呢?
新人,才开始学习,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2016-06-16):
个人感觉在仿真齿槽转矩时flux比ansoft似乎更靠谱一点。flux的网格剖分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