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hspice有图形界面吗?

楼主(2009-11-18):
如题,刚刚接触linux版本,一头雾水

网友:
有啊,有图形模式
就如同dos下也有

网友:
怎么看?
AvanWaves is not available on the Linux platform.

网友(2009-12-20):
eda工具在LINUX平台上的居多,没有图形界面哪行啊

网友(2010-03-13):
有啊 當然有喔

网友(2010-09-03):
请问怎么进入hspice的图形界面,命令是啥

网友:
没有吧,好像可以用cadence调用hspice

网友(2012-12-10):
这么多年从来没用过图形界面的Hspice,命令行快啊~~~

网友(2014-04-13):
好像没有,一般使用网表来描述电路功能,

网友(2014-07-19):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束后,怎么打开仿真波形?我用cscope&命令,结果不行

网友:
我在用Linux下的Hspice.    在被NCX调用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no output .lis file detected -- simulator has not run
楼主知道怎么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hspice 跑出的*tr0是否存在?probe对了吗?
    接着cscope是否正常启动
    下来打开波形文件.
    再不行,看手册吧 ...

网友(2019-04-11):
没有吧?手册上说只有windows 系统下的hspui,linux貌似没有

网友:
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