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AD的设计

楼主(2009-11-18):
哪位大侠设计过flash AD?若想提升速度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网友:
主要是比较器设计

网友:
先从体系结构入手吧,整体上的设计思路比线路细节更重要。一味追求速度会导致功耗过大,最后也是不能用。

你的设计指标是什么,大概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