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做传感器信号调理方面的集成电路吗?

楼主(2009-11-18):
这个应该算是系统级吧,给传感器供电,将微伏的传感器信号放大、滤波,抑制漂移、校准,再ad转换,还要弄i2c接口等等,
介绍介绍啊

网友:
我有一个同学在做mems小电容读取电路

网友:
你想要说什么

网友:
有倒是有,你说的这个是HALL电路吧?

网友(2010-01-29):
信号调理电路好难设计啊

网友:
it seems u r graduate

u r responsible for the whole system alone?

网友(2010-03-10):
回复 网友A:

capacitive sensor image sensor resistive sensor

more circuits like you say even bio-chip

网友:
要看是什么传感器了 检测信号的大小和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