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对EDA支持得比较好的linux系统??

楼主(2009-11-18):
有些版本比较新的linux系统对EDA的支持不好,我问一下,有那个linux对EDA支持得比较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装了哪些EDA软件呢??

网友:
有哪些好的eda 支持 liunx?

网友(2010-03-31):
UBUNTU 對一般 eda support 如何 ??
cadence  synopsys  都可以使用嗎 ?

楼主:
6楼,你好!你用的ubuntu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從論壇上看 redhat 3和 redhat 4 均可,又以 redhat3 風評最好

网友:
我用得是redhat4.7

网友:
大抵上都是要安装Redhat企业版本吧,或是用CentOS等.....

网友:
对了,也有不少人用Fedora,只是就不能用 daemon的方式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