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对轨输入级恒定跨导的仿真

楼主(2009-11-19):
用Hspice怎样仿真轨对轨运放输入级的跨导,设计了一个轨对轨运放的输入级,要使得它在整个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跨导是恒定的,但是不知道如何仿真,新手上路,还请高手帮忙!

网友:
呵呵,你是不是看到拉杂为模电书上的问题,想自己模拟一下?

呵呵,这个问题我前2天刚刚做过,用HSPICE很简单

楼主:
不是,是在做这方面的东西。一直有一个地方想不明白,输入级开始时有两个互补差分对组成的,原理就是选择其中跨导较大的一组作为输入级的跨导,但是在输入级怎么控制进行仿真就不是很清晰了,你要是懂得话,麻烦帮忙解答一下了 2# 山林布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各路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3-10-20):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