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的接口设计

楼主(2009-11-19):
各位亲朋好友:
老兄我正在设计一个DDR接口,有很多的迷惑请教一下各位
我看到很多都是用DLL来做DQS的处理来才数据,但是看到DQS总是需要几千个周期的稳定时间,而我的设计不允许这样来做
我试图用delay cell来设计,但是它受PVT的影响比较明显,不很实用
有谁做过,指导一下,完了请你吃饭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谁给讲一讲?

楼主:
用LUT搭,速度是不是很慢了?我期望能跑到100M,而且有不同的SPEED MODE
而且我想做的ASIC,没有那些资源,呵呵

网友:
跑100M呀,在读的通道上都可以不用DQS作为时钟信号来采样数据,直接用系统主始终就可以了。

楼主:
那我怎么将数据同步呢?我不知道ddr啥时候送过来数据呀

ddr最主要是读的时候,真是烦人,是不是得需要模拟电路了?dll, phy什么的

楼主:
对于FPGA来说,每个LUT对应PVT的漂移体现出来相同的变化,但在ASIC中,我也不能确定DQS和DQ的路径所经过的CELL延迟完全相同,所以想要90度偏移后来才数据,也不一定能采到正确的数据
用PAD的延迟来做也不是很好,PAD的延迟也受PVT的影响比较严重,比如在DQS和DQ上的电压稍有不同就会
引起延迟不同

楼主:
有人弄过没?急
给讲讲

网友:
DLL can dynamic selection, nomally delay DQS 90 degree. it's enough.

楼主:
是,但是dll需要稳定时间,我的系统是上来就要干活的
比如DQS过来,第一个周期我就要采数据,而DLL还没有稳定呢

网友:
用mig产生一个就好了,管脚分配要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我了解到的,DDR控制器PLL是必须的,DLL应该不是必须的~~
具体不了解,看哪个大虾给点说明~

网友:
在FPGA上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可以用其提供的PLL/DLL来调整相位。在IC,就需要用PHY了,其中主要就是DLL部分。一般是有模拟电路设计完成的。

楼主:
有人用纯数字逻辑实现过没?急

网友(2017-04-21):
正在学习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