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请问有人知道astro rail这个工具么

楼主(2009-11-19):
astro rail是干什么用的,它和astro的区别!!

网友:
是进行rail分析的,比如irdrip/em,不过现在用primerail了,可以进行动态irdrop分析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用它主要是为了分析IR drop和EM,以便为电源网络的设计做参考。

网友:
补充一下,astro rail用的就是astro的library,它们的界面风格很相似:)

网友(2012-09-12):
回复 网友A:

   什么版本以上的才会含有astro-rai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