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ycloneII PLL的时钟输出

楼主(2009-11-19):
使用cyclone ii的片子
PLL出来的时钟 c0 c1 c2  文档上说要输出到外部的话 用c2
用了c2做外部时钟输出
然后管脚选了器件的pll1_outp脚
结果在QII里fit还是出现warning 就是那个什么clock non-dedicated ....jitter...(太长,不记得了。。。)
搞不懂 换成pll1_outn pll2_outp pll_outn 普通IO输出
都有这个warning
这是咋回事啊? 要怎么样输出这个时钟QII才满意????

网友:
好像是没有从fpga的专用时钟输出引脚输出才会有这个告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