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乘法位宽和时钟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9-11-19):
写RTL的时候如何知道一个时钟周期内最多可以写多少运算,比如100M的clock,那么5ns内可以有一个几位x几位的乘法器或者几位的乘加运算。这种大家都是根据经验来的么?还是说比如我知道用的是DC,那么designware里可以查的到呢?

网友:
如果你用dc,哪么最好用designware调用,也就是a=b*c。效果最好

网友(2010-02-10):
制成不同答案不同,合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还是掉designWare省事又省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