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帮助,由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1-19):
各位大侠,我在由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出现了下面的问题。这是session log中的警告,哪位大侠能帮我解决解决?多多感谢!!!

#3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Unable to load symbol '0402' for device 'L5.6NHRF_0402_5.6NH': Couldn't find padstack: SHAPE50X55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D:\work\cadence allegro\allegro library
           .
           C:/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D:\work\cadence allegro\allegro library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PADPATH =  D:\work\cadence allegro\allegro library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padstack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楼主:
表述的更详细些。画原理图用的元件是自建的库,0402是所用元件的封装的名字,目录D:\work\cadence allegro\allegro library是封装所在的文件夹。看起来,像是某类符号没有载入到正在运行的allegro程序中。

下面是session log中的警告。哪位大侠能帮我!!

#3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Unable to load symbol '0402' for device 'L5.6NHRF_0402_5.6NH': Couldn't find padstack: SHAPE50X55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D:\work\cadence allegro\allegro library
           .
           C:/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D:\work\cadence allegro\allegro library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PADPATH =  D:\work\cadence allegro\allegro library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padstack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5.7/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楼主:
太弱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
首先需要设置padstack的路径,并且把你的padstack放在你设的路径里,还有可能的确没有padstack,这就要用pad designer建

网友:
就是设置padstack的路径的问题啊,别的没什么了。

网友:
如果出来的是中文就不会来问这个问题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