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DIC算法

楼主(2009-11-19):
那位大侠能帮小弟解决下CORDIC算法的初值的问题?
比如我要用CORDIC计算sinx的值,按照书上的说法是应该选择模式1,这样y0应该等于0,那x0应该怎么设定呢?sinx中的x和x0、y0又有啥关系呢?
麻烦那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网友:
思路是这样把?
如果x在-90~90度之间,0~-90和0~90的sin和cos只是符号不同,所以我们假设x在0~90之间。
从0度开始,向量长为1,就是1+j0(复数表示),然后逆时针旋转45度。用公式:
                 x` = x*cosn- y*sinn
                y` = y*cosn+x*sinn
n是每次旋转的角度,这里就是45。然后45和x比较,如果x>45,继续逆时针旋转22.5度,反之顺时针旋转22.5度,这里n=22.5。然后比较x和45+或者-22.5度,再正负旋转11.25度,同时每次要记住累加旋转的总角度,例如45-25+11.25等等。最后到累加的角度和x比较的差值在最小精度上,就认为相等了。
这时候,最新的x`就是sin,y`就是cos。
0~90度区间可以推广到0~360度。
因为每次旋转都是45,45/2,45/4,。。。。所以这些角度的sin和cos都是已知的。。

楼主:
感觉楼上的将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比如我要计算sin60,我的初值该怎么给呢,还是这个初值根本就和最后要算的角度值没有关系呢?

网友:
感觉楼上的将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比如我要计算sin60,我的初值该怎么给呢,还是这个初值根本就和最后要算的角度值没有关系呢?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说的初值是什么?我说了阿,x=1,y=0,就是初值,然后不停的变成x`和y`。。。和sinx的x没关系的,只要x在0~90之间就可以了。
你应该先上网找点cordic的算法论文看看,cordic的几种主要应用了解下就清楚了。
还有一些可以简化的地方。不过大概的原理就是这么一个收敛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说来惭愧啊,网上的论文看了一大堆才有了上面的问题。
经过您的指教,现在有点感觉了,再到网上去找点论文。
谢谢!!

网友:
有点不太对的地方,为了避免过多的乘法。用这样的公式。还是1+j0,然后的旋转用下面的公式:
          x`= x - (2^-n)*y             y` = y + (2^-n)*x,  n=0,1,2,3,.....到你需要的精度。这样每次旋转的角度就是arctan(2^-n),已知的值,可以直接写在RTL里,累加这个值,累加的角度和待求角相等时,x`就是cos, y`就是sin
这样就不需要乘法,移位就可以了。

网友:
3楼回答的不错

网友:
你做一张精确的初值表,然后从最近的角做初值开始叠代.

网友:
多次逼近,次数越少,越精确,好运算为好.楼上说的都有理.回头,我也去看看cordic的实现算法去.

网友(2010-03-07):
嗯,学习了,我也没搞懂这个算法呢,再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