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扬声器的驱动电路

楼主(2009-11-19):
最简单的那种,一个收音机的喇叭,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只要让扬声器发声就可以了。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
LM358电路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查查吧

网友(2010-01-20):
多的不计其数吧。

网友:
LM4890很便宜,集成度也高,还带使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