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pture new data的问题

楼主(2009-11-19):
我在做post-DFT DRC时,遇到报告关于capture new data的问题。其中一部分的电路是这样的:扫描链上的一个寄存器,是时钟下降沿敏感的,SI接上一个扫描寄存器的输出,D端接另一个寄存器的输出,属于功能电路,但是前一寄存器是时钟上升沿敏感的,所以会导致在capture 周期因scan_en为低而捕获到功能寄存器的数据而不是扫描链寄存器的数据。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在clock gen里面把输出到这个register的clock做一个mux,scan mode下送正向的clock,func mode下送你原来反向的clock

网友:
还可以加一个Lockup latch

楼主:
这样做麻烦吗?是手工做吗?不会是每个这样的寄存器都要这样做吧,有几百个啊!具体怎么做呢?要用到哪些命令?

楼主:
还可以加一个Lockup latch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mix_edge和mix_clock时才用的吧。欢迎交流。

楼主:
在clock gen里面把输出到这个register的clock做一个mux,scan mode下送正向的clock,func mode下送你原来反向的clock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RTL级做呢?那样可能会简单点。

网友(2010-02-07):
这几百个反时钟的触发器应该这一个时钟域的吧,如果在一个时钟域,可是找到时钟源处,然后插CKMUX,否则,就要一个一个插了,可以写个脚本,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