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处理器怎么实现两个USB接口?

楼主(2009-11-20):
一个ARM微处理器自带一个USB HOST 以及PHY,现在想给系统提供两个USB接口以便可以让系统同时插两个USB设备(像PC上带的多个USB接口一样),请问必须要用HUB controller么?还是可以把两个接口的USB_DM, USB_DP线并联,电源和地分别串接电阻之后连到USB_VBUS 和GND上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应该用到HUB  ,否则无法给2个device分配不同地址,和独立通信吧

网友:
你以为是三通啊,用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