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bandgap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对于传统的的Bandgap, Vref=Vbe+VT*(ln(n))*R2/R1. n为bipolar的面积比,理想情况下,VT*(ln(n))*R2/R1的温度系数是常数,实际中它的温度系数往往是随温度变化的,我碰到过随温度而变大的情况,也有随温度变小的情况。而一般Vbe的温度系数为负,其绝对值随温度增加是增大的。仿真发现当VT*(ln(n))*R2/R1的温度系数随温度增大而减小或者变化很小时,Bandgap的温度特性会更稳定,对器件的匹配还有不同的corner敏感度相对较低,但是电压可能在整个温度范围内会变化较大点。当VT*(ln(n))*R2/R1的温度系数随温度增大而增大时,Bandgap很可能就会对电阻的阻值,匹配情况相对较为敏感,这种情况下优点是bandgap的输出电压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变化应该会较小。不知道在设计过程中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如何调整参数?同样一个工艺库下如何改变VT*(ln(n))*R2/R1的温度系数随温度的变化情况?

网友:
还应当考虑amp的offset 随温度变化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ffset的温度系数一般多大呢?Vbe的温度系数一般在1.5~2mV/K左右,我想offset的温度系数相对这个值应该是比较小的吧?offset温度系数的极性(+-)应该和offset值的极性是相关的,而offset的极性我觉得是具有不确定性,那设计中offset随温度变化特性如何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