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布局布线 CT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做时钟树综合时出现warning:CTS-Warning: ignore net <clk_pad> since its driving pin is ignored。导致CTS failed。其中clk_pad是我在网表文件中加了pad的时钟信号,为什么会ignored呢?感觉工具根本没找到时钟,是吗?并且还有CTS-Warning: RFRDX4 is a don't use cell。我在FRAM中找到了这个cell,为什么ASTRO说是don't use cell呢?不明白。
ton请求高人指点。

楼主:
为什么没人解答呢!着急啊!

网友:
不清楚你的driving pin是定义在port上,哈定义在pad core pin 上, 如果是前者,哪么可以换到后者试一试。至于dont use的问题,这是constraint中的东西,你看看你的constraint中是否有,还可以看看.lib中是否有

网友(2011-09-19):
感觉pad port上是不是方向定义错了,

你是 双向pad还是input pad only,

网友:
CTS的时候warning很多的,只要不影响运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