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9.2.04i生成仿真网表出错问题

楼主(2009-11-21):
本人是ise使用新手。
新建项目读入synplify综合好的edf文件,双击“Implemen design”能执行完,但是双击生成仿真网表时执行几秒钟就变成红叉了,没有任何提示,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顶上去,我想是软件安装的问题,但是又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不是内存小的问题。

网友:
最好看看你的频率设置是多少,然后看看你的设计实际能跑到多少,出红大多数情况下是时序不满足

网友:
看一下最下面的COnsole的error信息是什么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
同一个synplify综合出来的网表,同样的ise版本,有的机子能跑完,有的就不能跑完,还有就是没有任何报错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