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slew rate与setup/hold time margin的关系

楼主(2009-11-21):
有大大可以跟我解释一下电路slew ratesetup/hold time margin的关系? 是否电路的slew rate越小(也就是rise time越大)setup/hole time margin就会小? 假如有一个例子是电路的slew rate虽然小,但最后眼图的质量仍然很好(也就是ISI效应还没浮现),此时的setup/hole time margin有变小吗?

或是有没有什么相关书籍可以让我去study? 谢谢。

网友:
SR主要是模拟电路比如放大器之类。set/hold time的分析是对数字电路的。如果你指的是时钟或者数据信号的上升沿的话则另当别论,这个不叫SR。

网友:
眼图的效果好,只是data bus各个bit的skew比较小,setup time和hold time的定义都是相对于edge的50%的,并不影响setup/hold time的magin。只有delay才影响margin。 但是slew rate小会有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

楼主:
Okay,那我指的其实是信号的上升沿,我的意思是假设clock信号经过interconnect之后上升沿并没有受到改变,但数据信号通过interconnect时上升沿变缓,这样数据信号的通过50%的delay变多,是不是等于降低了setup/hold time margin;又如果clock与数据信号同时上升沿都变缓,且变缓的幅度一致,是不是就代表setup/hold time margin没有受到影响呢?

网友:
我看提问题的人自己已经把这问题看得很清楚了。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

网友(2016-08-19):
请问time magin是什么意思呢?能举个例子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