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PGA实现公式运算

楼主(2009-11-21):
已知Ssmon,Esmon和Nsmon,请问能用FPGA实现下面这个公式运算吗?怎么实现?

网友:
当然可以,先算20-Esmon,乘以2的指数就是对被乘数Ssmon左移指数位(如果指数为负,则右移绝对值位),同理,除以2048就是右移11位,Nsmon如果没有特别规律,可生成一个除法器的IP核,计算出结果。
根据计算精度的要求,需仔细设计各变量和中间结果的位宽;计算前还可以先对Ssmon左移N位,那么计算结果的右N位就是小数部分。

网友:
这个需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
最重要的是看看你用的是那一家的fpga,有没有对应的计算库让你直接调用。否则就很麻烦了

网友:
一个除法,一个移位

网友:
关键看处理速度,数据带宽,算好了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