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740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最近在使用AD9740进行电路仿真,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有出来预期的结果,已经搞了两天两天了,很是郁闷。有哪位用过AD9740的大侠帮助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觉得multisim中的那个模型不是真正的模型,跟protel中的原理图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
把R2,R9去掉或者换成K级的电阻,还有把R10电阻也换成K级的电阻
至于其他的器件管脚连接是否正确就看自己检查了.先试试吧

网友(2012-01-30):
我想问一下你这是用什么仿真的?

网友(2012-03-08):
出来的结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