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全局时钟

楼主(2009-11-22):
请问一下FPGA的全局时钟管脚是差分的,如果仅用单端,为什么要接在管脚的P端

网友:
好像基本在ic设计里面,如果是差分输入,但是用单端,都用的是P

网友:
这是器件厂家的规定,我们只能适应

网友:
昨天还遇到一个全局时钟影响modelsim编译的问题

网友:
following vendor's advice, they willnot tell you detail.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0-02-10):
不知道,好像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