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微处理器可以发表比较高的文献么?

楼主(2009-11-23):
研究微处理器可以发表比较高的文献么?比如说SCI的?哪位高人给点儿建议?比如说写哪方面的内容?发到哪儿比较容易中??多谢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
权威会议参考以下链接:
http://hi.baidu.com/yhdzw_ming_c ... 7ec186a0ec9cee.html
期刊的话上ACM society自己看去

网友:
看看浙大88转来的这篇东西,就知道难度如何了

发信人: fat (肥肥), 板面: CSArch
标  题: [转载] 中国大陆在计算机硬件方向的会议论文统计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Tue Oct 30 22:43:47 2007), 转信

【 原文由 fat 发表于 IntelTC 讨论区 】
为了安慰实验室被拒论文的同学们,我统计了截至2007年10月30日计算机硬件
方向最好的与较好的会议中,中国大陆发表论文的数据。统计了以下会议:

方向    会议名称(简称)  会议名称(全称)
体系结构    MICRO   Annual IEEE/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croarchitecture
            ISC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m Computer
                    Architecture
并行计算    PPoPP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Parallel
                    Programming
            SPAA    Symp on Parallel Algms and Architecture
            PAC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rchitectures
                    and Compilation Techniques
高性能计算  HPCA    IEEE Symp on High-Perf Comp Architecture
                    (注意,A不是application)
            ICS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percomputing
            SC      ACM/IEEE conference on Supercomputing: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Networking and Computing
分布式计算  PODC    Annual ACM SIGACT-SIGOPS Symposium o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ICD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实时系统    RTSS    IEEE Real-Time Systems Symposium
            RTAS    IEEE Real Tim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Symposium
计算机网络  SIGCOMM ACM Conf on Comm Architectures, Protocols & Apps
            MOBICOM ACM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INFOCOM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操作系统    OSDI    USENIX Symposium on Operating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SPLO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hitectural Support
                    for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Operating Systems
            SOSP    ACM Symposium on Operating Systems Principles
IC设计      DAC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ICC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ided Design
            CODES+ISSS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dware-Software
                    Codesign and System Synthesis
嵌入式      EMSOFT  ACM &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bedded Software
            LCTES   ACM SIGPLAN/SIGBED Conference on Languages, Compilers,
                    and Tools for Embedded Systems
            CAS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ilers, Architectures
                    and Synthesis of Embedded Systems
            Date    Design, Automation, and Test in Europe

通过对这些会议的搜索,可知
会议    大陆发论文数量
MICRO   9
ISCA    3
PPoPP   3
SPAA    1
PACT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HPCA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ICS     2
SC      2
PODC    1
ICDCS   5
RTSS    1
RTAS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SIGCOMM 3
MOBICOM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INFOCOM 18
OSDI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ASPLOS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SOSP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DAC     17
ICCAD   5
CODES+ISSS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EMSOFT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LCTES   2
CASES   2
Date    14
共计88篇。

其中大陆各个大学的排名为:
统计    数量
清华    31
复旦    9
国防科大    5
中科院  5
浙大    4
中科大  3
北大    3
英特尔中国  3
微软亚研院  3
华中    2
南大    2
南大    2
北邮    2
南理工  1
成电    1
中山大学    1
东北大学    1
东南    1
厦大    1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    1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1
南邮    1
中国铁路研究院  1
北航    1
上交    1
北理工  1
南京通信工程学院    1
其他学校为0。共计88篇。

翔实数据为:
会议名称(简称)  中国大陆发论情况
MICRO   1984,清华  1985,清华  1986,清华  1986,上海科技大学   1987,清华
        1988,清华  1991,清华  1992,清华  1993,清华
ISCA    1981,中科大    1981,复旦  2007,国防科大
PPoPP   2005,英特尔中国    2006,中科大    2007,英特尔中国
SPAA    2007,中科院
PACT    有史以来没有
HPCA    有史以来没有
ICS     2003,中科院    2006,英特尔中国
SC      2006,华中  2006,中科院
PODC    2007,微软亚研院
ICDCS   1990,南大  2004,复旦  2006,国防科大  2007,微软亚研院
        2007,微软亚研院
RTSS    1999,中山大学
RTAS    有史以来没有
SIGCOMM 2001,南京通信工程学院  2003,国防科大  2006,清华
MOBICOM 有史以来没有
INFOCOM 1988,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1989,武汉水运工程学院  1989,南邮
        1993,清华  1997,清华  1998,清华  2002,清华  2002,北邮
        2003,清华  2004,中科院    2004,上交  2004.清华   2004.南大
        2004,南理工    2004,北邮  2005,清华  2005,武汉
        2005,国防科大
OSDI    有史以来没有
ASPLOS  有史以来没有
SOSP    有史以来没有
DAC     2004,成电  1981,中科院    1982,清华  1982,中国铁路研究院
        1984,北航  1985,清华    1988,西交大    1989,清华  1991,清华  2001,
清华  2003,清华
        2003,清华  2005,清华 2006,北大  2007,浙大  2007,清华
        2007,清华
ICCAD   2000,清华  2001,清华  2001,复旦  2004,复旦  2006,浙大
CODES+ISSS  有史以来没有
EMSOFT  有史以来没有
LCTES   2006,复旦  2007,复旦
CASES   2006,中科大    2007,北理工
Date    2007,复旦   2007,清华  2006,复旦  2007,清华  2007,东北大学
        2005,浙大  2007,北大   2005,国防科大  2006,厦大  2007,浙大
        2007,清华  2007,华中  2005,东南  2004,复旦

结论:
1、被这些会议拒了是正常的。如果中了,就是第89篇。我们实验室要争取在100
前,发出一篇。
2、清华最猛,31篇之多。其次是复旦9篇。都比其他学校多很多。
3、中国的学者对硬件方向贡献一共就88篇论文之少,很多拥有计算机系统结构方向
重点学科的学校,对硬件发展没有贡献。
        2005,浙大  2007,北大   2005,国防科大  2006,厦大  2007,浙大
        2007,清华  2007,华中  2005,东南  2004,复旦

结论:
1、被这些会议拒了是正常的。如果中了,就是第89篇。我们实验室要争取在100
前,发出一篇。
2、清华最猛,31篇之多。其次是复旦9篇。都比其他学校多很多。
3、中国的学者对硬件方向贡献一共就88篇论文之少,很多拥有计算机系统结构方向
重点学科的学校,对硬件发展没有贡献。
4、越是顶级的会议,中国人越少,唯一欣慰的是ISCA2007有国防科大一篇。MICRO、
ISCA、SIGCOMM、OSDI、ICCAD论文都很少。相对最差的date论文数量第二大14篇。
DAC数量最多17篇,相对ICCAD而言要差一些。

--
光光证书

※ 标题修改:·fat 于 Oct 30 22:21:00 修改本文标题·[FROM: 10.214.37.228]
※ 内容修改:·fat 于 Oct 30 22:40:20 修改本文内容·[FROM: 10.214.37.228]
※ 来源:·飘渺水云间 freecity.cn·[FROM: 10.214.37.228]
--
※ 转载:·飘渺水云间 freecity.cn·[FROM: 10.214.37.228]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CRO   9
ISCA    3
PPoPP   3
SPAA    1
PACT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HPCA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ICS     2
SC      2
PODC    1
ICDCS   5
RTSS    1
RTAS    0   (有望零蛋的突破)
老黄历了
大陆论文 这两年顶级会议数量大有改观

网友:
得需要我们加紧努力哇!

网友:
其实很多都可以在baidu上找的到的,在这里问倒也是更好的办法哈

网友:
需要努力啊。

网友: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网友(2010-06-17):
国内很多学校根本不重视会议,只是一味的重视sci

网友:
看到这个贴,心里一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