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sigma ADC请教达人

楼主(2009-11-23):
最近在研究一个delta-sigma ADC,学习modulator时发现有一个地方理解不了
就是modulator输出的1bit 流反馈回来控制输入信号后的开关,改变此开关的开启与关闭,也就是会改变采样的时间(我暂时是这么理解的)
按一般的ADC,两相时钟控制,两级积分器结构实现modulator,不存在最终bit流回来控制采样开关的。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目的,而且像这样的电路传输函数怎么推导,不止两个电路状态的。多谢!

网友:
上个结构图吧

网友:
sc的电路是两相控制的
phi-1用来采样
phi-2用来跟反馈叠加计算

网友:
sorry
重新看了一下问题
不是我想的那样简单
呵呵
上图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你就把它当着一个反馈信号处理好了!

网友:
传输函数好像不止有积分吧,如果是反馈的话,就应该有差分的成分在里面。

网友(2020-04-16):
good if 上图给大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