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双边带功率频谱及其spurs的仿真,附图解

楼主(2009-11-23):
一般PSS PNOISE仿真得到的是频偏下的 phase noise。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
请问两个问题:(想要的结果如图)
1 如何仿真VCO的双边带功率频谱;
2 单频正弦噪声注入时候的spurs? 关键的麻烦是pss pnoise对OSCILLATOR自治(autonous)系统不支持周期信号输入,各位可以试试。
请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仿ssb
pss+pnoise 仿真时,不能有周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知道一般是ssb 但是我现在需要的是仿真DSB
另外就是单频正弦周期噪声信号注入的时候的spurs
不知道在cadence里面怎么处理?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在spectre下面仿真这两个问题吗?

楼主:
help me !
thanks a lot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楼主:
其实phase noise就是相当于单边带功率频谱,只是我需要仿真双边带功率频谱。在spectre里面不知道怎么仿真?(虽然大多数是测量双边带功率谱,但是有少数SCI是仿真得到)
pss pnoise又没有这一项。
不知道SCI上的论文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另外就是周期噪声信号注入怎么仿真

楼主:
再顶一下
盼望高人指点

网友:
计算机处理的频谱本质上都是离散的.使用tran+dft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想看注入正弦调制信号时的输出调制谱, 应该可以预测输出spur的位置, 在tran仿真设置以及DFT设置时注意参数设置即可.

楼主:
计算机处理的频谱本质上都是离散的.使用tran+dft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想看注入正弦调制信号时的输出调制谱, 应该可以预测输出spur的位置, 在tran仿真设置以及DFT设置时注意参数设置即可.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 是没有错,tran+dft得到的是离散的频谱信息,但是我需要的却是如首页所示的连续的双边带功率频谱。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在一般的设计中可以按照你说的做,但是对于VCO由于是自治系统,cadence下面不支持单频正弦周期信号输入啊

网友:
想请教下spectre 的 tran仿真能包括晶体管和电阻本身的噪声吗?

楼主:
应该是包括的

网友:
小哥,你好像忽略我第一句回复。连续的频谱只在理论上存在,因为连续频率也就是频率的分辨率无穷小,从简单的时频关系来看,频域上无穷小,意味着时域上无穷大,你认为在计算机处理上有可能吗?你看到的所谓连续频谱本质上也是离散的,你如果仅仅是为了做出比较好看的曲线发paper,可以把Tran仿真的数据保存下来,用MATLAB之类的工具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小哥,你好像忽略我第一句回复。连续的频谱只在理论上存在,因为连续频率也就是频率的分辨率无穷小,从简单的时频关系来看,频域上无穷小,意味着时域上无穷大,你认为在计算机处理上有可能吗?你看到的所谓连续频谱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也觉得应该是离散的频谱。
只是我看到这篇SCI上的这张图就迷惑不解,他上面说明是仿真结果,可是怎么是连续的曲线呢?  而且还可以仿真OSC单频正弦噪声注入的情况下的spur.(按理OSC是不能注入周期信号的,cadence处理不了)

网友:
对啊,tran+fft出来的是很多毛刺的,没这么平滑。

楼主:
没这么平滑

楼主:
tran+fft出来的是离散的 不想这篇SCI是 连续的

楼主:
help help me
thanks a lot

网友:
我猜想也应该是把trans的仿真数据导出来,放到了matlab里做FFT后的结果。

网友:
好像有用的只是单边单频谱吧

楼主:
cadence本身可以做dft啊
为什么要导出到matlab
做了之后是离散的频谱啊
不像这篇SCI是连续的频谱

楼主:
再顶
盼望高人

楼主:
一般PSS PNOISE仿真得到的是频偏下的 phase noise。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但是我想得到形如图示的SCI上面的连续的双边带相噪图
请问两个问题:(想要的结果如图)
1 如何仿真VCO的双边带功率频谱;
2 单频正弦噪声注入时候的spurs? 关键的麻烦是pss pnoise对OSCILLATOR自治(autonous)系统不支持周期信号输入

楼主:
一般PSS PNOISE仿真得到的是频偏下的单边带 phase noise。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但是我想得到形如图示的SCI上面的连续的双边带相噪图
请问两个问题:(想要的结果如图)
1 如何仿真VCO的双边带功率频谱;
2 单频正弦噪声注入时候的spurs? 关键的麻烦是pss pnoise对OSCILLATOR自治(autonous)系统不支持周期信号输入

楼主:
一般PSS PNOISE仿真得到的是频偏下的单边带 phase noise。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但是我想得到形如图示的SCI上面的连续的双边带相噪图
请问两个问题:(想要的结果如图)
1 如何仿真VCO的双边带功率频谱;
2 单频正弦噪声注入时候的spurs? 关键的麻烦是pss pnoise对OSCILLATOR自治(autonous)系统不支持周期信号输入
一般PSS PNOISE仿真得到的是频偏下的单边带 phase noise。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但是我想得到形如图示的SCI上面的连续的双边带相噪图
请问两个问题:(想要的结果如图)
1 如何仿真VCO的双边带功率频谱;
2 单频正弦噪声注入时候的spurs? 关键的麻烦是pss pnoise对OSCILLATOR自治(autonous)系统不支持周期信号输入

网友:
只是我看到这篇SCI上的这张图就迷惑不解,他上面说明是仿真结果,可是怎么是连续的曲线呢?

前面的大大就已回答拉
从简单的时频关系来看,频域上无穷小,意味着时域上无穷大
所以頻譜都是由一點一點描繪出來的

SCI 的頻譜也不是連續的, 只是他做的這個 OSC, 在 FFT 時的頻譜剛好是這樣
看來較不毛較平順而已, 這是運氣問題 =..=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一些

楼主:
但是注入单频正弦噪声仍然无法进行

网友: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
tran的时间足够长,fft的点数足够多,得到的频谱不就近似连续了?
你关心的是spur,不是phase noise,tran+fft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用PSS+Pnoise

楼主: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
tran的时间足够长,fft的点数足够多,得到的频谱不就近似连续了?
你关心的是spur,不是phase noise,tran+fft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用PSS+Pnoise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

楼主(2009-12-28):
有些不明白 在hspice里面采样点稍微多一点就可得到下面的双边带频谱图 比较好 可是在cadence里面,采样点增多到即使是6400万点 还是非常离散的频谱我再增大 cadence一下子就崩溃了!再试 还是崩溃 不能太大了 系统承受不了

网友:
你提到的那个图Cadence是可以仿真出来的,你可以找Cadence技术人员过来帮你设置!记得当时那帮人都设置好了,我们一仿真和你提到的是一摸一样的,

楼主:
你提到的那个图Cadence是可以仿真出来的,你可以找Cadence技术人员过来帮你设置!记得当时那帮人都设置好了,我们一仿真和你提到的是一摸一样的,
引用 网友D:

哦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的跟采点及加窗有关系,具体可以参见DFT文章, 教你怎么做!

网友(2012-04-25):
回复 楼主:

   直接tran+PSD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2019-03-31):
顶一下! 同求周期性信号注入时,怎么仿真phase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