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ndGap中误差放大器极性的疑问

楼主(2009-11-23):
各位,下图是经典的bandGap的电路,我想问下关于负反馈是如何分析的?
是不是温度升高,则Vx电压变低,假设Vy电压不变,则输出电压降低,这导致流过R2
的电流变小,使得Vy电压也降低,那么输出就变高,这样就稳定??
请指教,谢谢

网友:
1# icsb 这里面涉及到正负反馈的问题。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交换正负极,电路可能不稳定 ,你进行一下tran分析,看能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
Q1是正反馈的负载, Q2+R3是负反馈的负载,所以 Q2+R3的阻抗一定大于Q1。
如果正反馈是1900倍,负反馈是900倍,那么最终的环路增益是1900-900=1000倍。

网友:
也就是说理论上假设R3非常小,那么Q3+R3(1/GM3+R3)<Q/GM1的话,那么图中的极性要倒过来.
当然实际当中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如果R很小,电路消耗的电流是一般状况你不能容忍的

楼主:
还不是特别明白,比如其他结构电路,分析正负反馈是否接错,该如何开始呢?
是不是先假设温度升高,接二极管端的电压下降开始???

网友:
书上不是有推到公式吗

网友:
这个东西不计算推导的话永远也不明白啊,这里不是利用VBE,而是delta Vbe的-2与VT=KT/q的+0.087这两个温度系数按照合适的比值N进行相加,就会得到1.23这个著名的代谢基准了。
如果只是看图说话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网友:
vt*ln(n)/R = I; opamp need to have enough phase margin

网友:
1# icsb 这里面涉及到正负反馈的问题。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交换正负极,电路可能不稳定 ,你进行一下tran分析,看能不能稳定工作。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