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etre仿真报警错误求助!

楼主(2009-11-23):
大家好,现在在仿一个bandgap时,进行DC扫描,Vdd从0扫到10v。出现如下报警:
在进行温度扫描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样的仿真结果有问题,Vdd扫描时,输出波形在中间的一段没有值,温度扫描时低温部分的波形不正确。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阿。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估计是不收敛,修改有关收敛的参数

楼主:
3# staric 把Gmin调为0,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对 。工作点都不一样了 。

网友:
换一种收敛方法

楼主:
5# tjumicrosoft 谢谢楼上的回答,请问换一种收敛方法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TRAN来代替DC扫描,
就是花的时间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