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系数、驻波比、S参数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9-11-24):
回波损耗(Return Loss):  入射功率/反射功率, 为dB数值
反射系数(Г):  反射电压/入射电压, 为标量
电压驻波比(Voltage Standing Wave Ration): 波腹电压/波节电压
S参数: S12为反向传输系数,也就是隔离。S21为正向传输系数,也就是增益。S11为输入反射系数,也就是输入回波损耗,S22为输出反射系数,也就是输出回波损耗。
四者的关系:
VSWR=(1+Г)/(1-Г)            (1)
S11=20lg(Г)                      (2)
RL=-S11                           (3)
以上各参数的定义与测量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其它各端口都要匹配。这些参数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描述阻抗匹配好坏程度的参数。 其中,S11实际上就是反射系数Г,只不过它特指一个网络1号端口的反射系数。反射系数描述的是入射电压和反射电压之间的比值,而回波损耗是从功率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电压驻波的原始定义与传输线有关,将两个网络连接在一起,虽然我们能计算出连接之后的电压驻波比的值,但实际上如果这里没有传输线,根本不会存在驻波。我们实际上可以认为电压驻波比实际上是反射系数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至于用哪一个参数来进行描述,取决于怎样方便,以及习惯如何。
回波损耗与VSWR之间的转换关系, 读者可以采用上面的式子1和2来手动计算.

网友:
简单的划算

网友:
讲的好详细啊!谢谢

网友:
那个回波损耗是入射功率/反射功率,还是反射功率/入射功率啊? 怎么感觉是反射功率/入射功率啊

网友:
IS THE EQUATION (2)  RIGHT ?

I THINK IT'S  S11= Г

网友:
5个信元

网友:
xiexie 旱鸭子的讲解

网友(2009-12-29):
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
好东东。。。常复习好呀

网友(2010-05-19):
驻波理解的不错!!

网友:
”反射系数描述的是入射电压和反射电压之间的比值“ 错了!!

网友:
说得很清楚啊,不错

网友:
书本的东西还是要多翻。

网友:
浅显易懂。。。

网友(2011-03-11):
比较全面!

网友:
没搞明白,看得很费劲

网友:
讲得比较简单明了,就是如何在设计时做到匹配呢。

网友(2011-04-10):
基础知识

网友(2011-05-18):
微波工程书里有

网友:
在這裡可以懶人輸入...
http://www.giangrandi.ch/electronics/anttool/swr.html

网友:
楼主分析详细

网友(2011-06-24):
讲的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
基本常识,搞射频的都需要掌握的!

网友(2011-07-27):
受教了,不过还是不明白,尤其是用allegro si计算的时候,在port 2加了寄生电容后结果非常难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S11应该直接等于反射系数吧。S参数表示的不是功率的关系。而是电压的关系。

而你上面那个应该是信噪比SNR=20lg反射系数。

剩下的概念解释的还可以。基本就是微波网络书上的总结。不过电压驻波比讲解的较少。驻波比主要是体现反射程度。比如终端接电抗,信号全反射,则驻波比为无穷大,如果无反射,也就是行波情况,驻波比等于1.通常在实际应用中驻波比应该不能超过1.5.

网友(2011-09-07):
通俗易懂呀

网友:
这个总结购销

网友(2013-01-24):
楼主说的很细致,很准确,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有点乱啊

网友:
终于搞清楚了,多谢楼主

网友(2013-02-23):
讲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概念清楚,谢谢!

网友(2014-07-27):
没有文件

网友:
初来,学习下啊

网友:
基础的知识

网友:
说的很明白,谢谢

网友:
不错,讲的提好

网友:
很基础的理论

网友(2015-04-08):
回复 楼主:

   回波损耗,如果仅仅按数值的话,楼主的写法没错。按定义的话就刚好相反

网友(2015-12-10):
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HAOZILIAO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仅仅是单位的问题,dB和非dB的换算罢了!

网友(2019-05-30):
详细的解答  感谢楼主

网友(2019-09-13):
不错,正是需要的,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
”回波损耗(Return Loss):  入射功率/反射功率“,这个写错了,应该是反射功率/入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