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较低电压上电过程电感有叫声

楼主(2009-11-24):
请教各位:
    我们在测试一个DCDC的buck时,发现在低电压上电时,电感有叫声,而且整个环路工作不稳定,但是在较高电压上电过程中没有发现这种问题,而且,在大电流输出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现这种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電感有聲通常是因為開關頻率低於 20kHz, 又或開關頻率出現不穩定.  低電流情況下, buck 有機會進入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而引起頻率下降.  你的環路設計是否有考慮在低電流工作的情況?  部份在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穩定的環路, 可能在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時產生不穩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实验板上测试没有问题,今天做了一个DEMO板,上电就有上述问题了,是补偿网络的问题,还是DEMO板子的干扰引起的?

网友:
有沒有比較過 demo 版和實驗版在低負載下 (demo版有問題時), 兩者的 gate signal 有甚麼分別.

网友:
应该是DEMO板子的干扰

网友:
電感有聲通常是因為開關頻率低於 20kHz, 又或開關頻率出現不穩定.  低電流情況下, buck 有機會進入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而引起頻率下降.  你的環路設計是否有考慮在低電流工作的情況?  部份在 continuous ...
引用 网友A:

很有见地。

设计的开关频率是多少?是电压模式还是电流模式?如果是电压模式,补偿网络的寄生参数仔细看看?如果是电流模式,斜率补偿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内部供电的LDO或者什么,检查一下loop stabilit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频率400K,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貌似有12K的频率的干扰,有人说是进入了陶瓷电容的压电区,陶瓷电容叫了,不太理解!

网友:
1、是什么在发出声音,可以用一个类似听诊器的东西(用本杂志,卷起来),来弄清楚。这也许很重要。

2、“低压上电”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用较高电压上电,然后再调小,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可能是startup电路的问题?比如,bandgap没有完全起来?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2010-05-06):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呵呵,很难说明白。。。。。。。。

网友:
通常是正当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操作頻率過低,導致連波過大造成的

网友:
我测试中也发现类似情况 可能和DCDC不连续工作有关

网友:
嗯  我在测试的时候有时候也听到有声音 我还以为是电感发出来的声音呢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0-06-09):
DCM 与CCM 之间转换时,有这样的问题;

可否申请 LED驱动专区或者开关电源 的发帖兼职啊?

QQ165629308  LED驱动开发经验3年 czf0408@163.com

网友(2010-08-02):
先确定一下发声源是哪个?电感?电容?你可以查看一下电感饱和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11-20):
碰到过流保护作用的IC可能由于过流点设置过低会导致电感响
还有PWM调频超出额定带宽
再就是负载过大

网友(2012-07-17):
因為低壓有問題,高壓沒問題, 就表示是重載出問題, 有可能是上面前輩說的slop conversation 或是補償沒做好造成的,

如果是輕載或是無載的狀況, 就有可能是因為burst mode的頻率引起電感共振了, 可以接dummy loading看看是不是有幫助

网友(2012-10-21):
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