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RM的instruction AHB bus和data AHB bus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正在做一个ARM核与DSP的双核片上系统,由于刚接触ARM,有些基础的问题还是不明,还请高人指点:

1. 对于像ARM9或者ARM10那种有两套AHB总线的(一套instruction AHB总线,一套data AHB总线),那这两套总线应该是分别有各自的instruction ram和data ram还是共享一个shared ram?
2. 如果是分别有各自的ram,那在instruction AHB总线上是不是还要挂一片flash来存储程序,然后上电的时候由bootloader把程序加载到instruction ram里面执行?
3. 如果是共享一个shared ram的话,ram里面的数据空间和指令空间怎么划分?两套AHB总线怎么接到一个shared ram上?
4. 我看说ARM的执行镜像文件包括几个部分,RO,RW和ZI. 这几个部分都要由bootloader放到instruction ram里或者shared ram的指令空间里么?还是有些要放到data ram或者shared ram的数据空间里面?

谢谢.还请懂的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ARM9芯片,我用的ARM9里面是一个指令缓存和一个数据缓存.ARM处理器其它的存储空间好像是不分数据还是指令的.一般都是通过Bootloader把所有的东西都导入内存中,由操作系统对这些进行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