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高手什么是Boot Sector Flash Memory

楼主(2009-11-25):
请教诸位高手什么是Boot Sector Flash Memory,与普通FLASH有何区别?如何烧录

网友:
google一下吧

网友(2010-12-05):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lash basically, Uniform sector type and Boot sector type.
The size of Boot sector is different with other sect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lash basically, Uniform sector type and Boot sector type.
The size of Boot sector is different with other sector......

网友:
可能是功能上的区别,所以单独放在一个区里.用来放置引导程序.其他Flash就拿来放一般的程序或者数据

网友(2015-11-23):
Boot Sector Flash Memory

网友:
誰知道這是什麼 ?!

网友:
這個好問題 我也來卡位一下

网友:
启动程序所在的存储区。比如STM32就有Boot程序。出厂就固化。用来执行串口更新程序的

网友:
司法冯绍峰三方

网友:
you need to find a book or paper to study ut fir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