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Verilog代码的意思?

楼主(2009-11-25):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flop <= #Tp {width{init_value}};
    else
        flop <= #Tp async_dat;
end
其中width的值为1,init_value的值为1'b0,都是文件开头定义的parameter。

请问:{width{init_value}}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哇 都要沉了 没有高手指教一下的么

网友:
verilog很基础的语法啊。位扩展,这样就变成了一个bus信号,宽度就是width定义的,每bit初始值是init_value。。。

楼主:
谢谢楼上啊 翻了夏雨闻的书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

网友:
自己找本vhdl的书看看呀。

网友:
哈哈,也是新手!

网友:
init_value的宽度

网友:
基本书上都讲到过,就是将init_value进行width位拼接!!!

网友:
位拼接  自己看下Verilog的书吧

网友:
原来自己也是新手阿

楼主:
被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