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代码是生成的还是写的?

楼主(2009-11-25):
altdpram altdpram_component (
   .outclock (clk),
   .wren (push),
   .inclock (clk),
   .data (data_in[fifo_width-1:fifo_width-8]),
   .rdaddress (bottom),
   .wraddress (top),
   .q (data8_out),
   .aclr (1'b0),
   .byteena (1'b1),
   .inclocken (1'b1),
   .outclocken (1'b1),
   .rdaddressstall (1'b0),
   .rden (1'b1),
   .wraddressstall (1'b0));
defparam
altdpram_component.indata_aclr = "OFF",
altdpram_component.indata_reg = "INCLOCK",
altdpram_component.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clone II",
altdpram_component.lpm_type = "altdpram",
altdpram_component.outdata_aclr = "OFF",
altdpram_component.outdata_reg = "UNREGISTERED",
altdpram_component.rdaddress_aclr = "OFF",
altdpram_component.rdaddress_reg = "UNREGISTERED",
altdpram_component.rdcontrol_aclr = "OFF",
altdpram_component.rdcontrol_reg = "UNREGISTERED",
altdpram_component.read_during_write_mode_mixed_ports = "DONT_CARE",
altdpram_component.use_eab = "OFF",
altdpram_component.width = 8,
altdpram_component.widthad = fifo_pointer_w,
altdpram_component.width_byteena = 1,
altdpram_component.wraddress_aclr = "OFF",
altdpram_component.wraddress_reg = "INCLOCK",
altdpram_component.wrcontrol_aclr = "OFF",
altdpram_component.wrcontrol_reg = "INCLOCK";

这是某个文件里代码的一部分,我觉得很纳闷,好象是作者生成后又对生成的这个megafunction文件作了改写。我以前都是要么自己写要么用megawizard生成。。。

网友:
看上去像IP core自动生成的样子

楼主:
不知道调用那个IP生成的上面的文件。。。知道的高手说一下啊 谢谢

网友:
这是IP生成的文件

楼主:
我知道是IP生成的文件!

我想知道的是调用哪个IP生成的文件,因为我调用生成双口RAM的时候,生成的是altsycram而不是上面的altdpram。。。。。。。。。。。。。。。。。。。。。。。。。。。。

网友:
是调用IP生成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名字是 alt  dpram ,根据这两个信息,看你的IP core都有哪些选项,试试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肯定不是人写得

网友:
It generate by vendor IP core gene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