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ful 的准确理解是什么

楼主(2009-11-25):
最近看到一些地方经常提到stateful
如stateful content inspection, stateful fire-wall

哪位大虾有比较好的理解,share一下,谢谢哈

网友:
stateful字面上是“基于状态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用于区别于静态的含义。一般地说,静态的东西,如静态规则,静态路由,等等,配置比较简单,适用于比较简单的场合。加上stateful就不一样了,相当于具有一定的智能,能一定程度上动态地变化。

网友:
还有,拿IP报文来说,静态规则仅检查报文的属性,如IP地址,等等,但Stateful可以检查前后报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符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