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t35工艺中,各模型参数是是多少啊???

楼主(2009-11-25):
在chrt35工艺中,模型参数Kn,Kp在说明文件里面有,但是沟道长度调制系数λ和体效应系数γ找不到,进行手算时这些参数都是必须的,请问下各位这两个参数应该怎样去得来呢???

楼主:
在cadence里面对一个MOS管进行仿真,得到他的I--V曲线,取在饱和区曲线的斜率,这斜率值就是1/ro,也等于λId,这样来算是否可以呢???请教各位了!!!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楼主:
难道没人会吗??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there are some related equations

楼主: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2010-04-21):
hi!

Key parameters include KP, LAMBDA, VTO, GAMMA, LD, Weff, and Leff,
gds, gm, gmb. Some of them can be directly obtained from the internal
variables used in HSPICE, for example,
LX7(mn1)≡gate transconductance GM of mn1 device,
LX8(mn1)≡channel conductance GDS of mn1 device,
LX9(mn1)≡back-gate transconductance GMB of mn1 device,
LV1(mn1) ≡effective channel length, leff of mn1 device,
LV2(mn1) ≡effective channel width, weff of mn1 device,
LV9(mn1) ≡VTO of mn1 device,
LV21(mn1) ≡transconductance gain factor,βof mn1 device,
LV22(mn1) ≡GAMMA of mn1 device,
So, KP and LAMBDA can be calculated by using above parameters.

here is a sample code

.dc vds 0.1 3.3 0.1
.meas gds param=('lx8(m1)')
.meas leff param=('lv1(m1)')
.meas weff param=('lv2(m1)')
.meas vto param=('lv9(m1)')
.meas gamma param=('lv22(m1)')
.meas ld param=('(2u-lv1(m1))/2')
.meas kp param=('lv21(m1)*lv1(m1)/lv2(m1)')
.print i(m1) lambda=par('lx8(m1)/(i(m1)-(lx8(m1)*v(3)))') lambda1=par('lx8(m1)/i(m1)')
.plot i(m1)

if you look at the .lis file you will see the measured parameters. Ü

- al

网友:
关于chrt35  我还有个问题  既然你用过这个库 应该会了解
问题就是:相同的电路,开始用0.5um工艺,在亚阈值区电流在100pA以下。再用chrt35工艺,亚阈值区电流到达900pA,为什么? 是什么参数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相信已工作的

网友(2010-06-03):
取在饱和区曲线的斜率,这斜率值就是1/ro,也等于λId 这个方法应该对的做手工计算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0-08-04):
还是不太董啊

网友(2015-04-28):
GAMMA有,LAMBDA没有,我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