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实现单端模拟信号转差分信号!

楼主(2009-11-25):
小弟最近在做ADC,ADC的输入是差分的,实际信号是0—0.7V单端模拟信号,哪位大侠知道如何把此单端信号转成共模电平为1V的差分信号。差分信号peak to peak 位1.4V。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资料上有很多了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给点指导  谢谢!

网友:
通过差分放大器,或者无源变压器

网友:
hope to help u

楼主:
谢新 楼上的!我试试!

网友:
thx thx thx thx thx

网友(2012-04-28):
请问你们op是用的那款芯片,用LT1715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吗

网友:
有人帮帮忙吗

网友(2014-10-08):
是呢,op如何设计?求解答

网友(2015-04-10):
运放得到差分信号只适用于频率较低的情况,高频的话使用变压器或者专用芯片,你去ADI官网上有详细的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使用四楼的电路.
   opamp估计楼主自己很难设计,可以根据输入信号frequency还有noise要求选择合适的opamp

网友(2015-06-09):
用全差分运算放大器,就很容易,不会差图

网友A(2022-06-21):
这个会有帮助

网友(2023-06-14):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有帮助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