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ldo设计中5v输入电压3.3v的管子,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2009-11-25):
芯片中用到一个ldo,设计是在0.18um下,但是要求5v的输入电压,产生3.3v/1.8v的输出,对于0.18um下只有最高电压是3.3v的管子,请问如何设计???

网友:
3.3v的管子并非最高电压3.3V。3.3是标称工作电压。
在5V下面可以工作

网友:
这么做并不一定安全,老化可能会有问题。
可以用一些cascode结构,保证每个管子静态都在3V的范围之内。

楼主:
请问兄弟如何做cascode,在功率管上做cascode,dropout电压是不是太大?

楼主:
xwlpxc 兄:
   把L做大一些,是可以直接在5v下工作,但是不太保险,还有steve_guo_1997 兄说的老化问题,能不能从电路结构上对其进行设计呢?

网友:
这个问题夸张了啊。
.13的本征击穿电压是3.3V没错,但是可以通过增加栅养厚度来提高击穿电压的上限。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工艺是提供5V MOS管的model和设计规则的,楼主好好找找。

网友:
好好查看工艺文档,耐压范围要清楚

仿真时打开device check,注意warnning有没有报电压范围超出

网友:
3.3V的管子耐压就是5V左右,5V的管子耐压是8V左右。所以看Model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3.3v的PROCESS用5V有风险,最主要是寿命问题啦.还是谨慎一点,FOUNDRY不会承担责任的,真有问题的话就要自己抗了

网友:
如果不能做5V的管子,那不太靠谱呀

网友:
尽量注意工作时MOS4端两两电压不要大于3.6v
多堆一些管子吧
最要注意的是body跟其他端的压差

网友(2010-05-26):
量注意工作时MOS4端两两电压不要大于3.6v
多堆一些管子吧
最要注意的是body跟其他端的压差?????

网友:
。18 都会提供两种管子滴 工艺的时候5V的管子栅极貌似厚一些

网友:
感觉做5v的不安全 我记得只能到3.6v的

网友:
您这个是哪里看到的?是tsmc工艺提供的么?
8# wind2000sp3

网友:
问下device check怎么打开?在哪里打开?谢谢!

网友:
这样的话有风险,但是风险不大,

网友:
it's doable.
just pay attention on what steve_guo_1997 says.
good luck!!

网友(2010-08-05):
最好不要这么做,虽然5V的电压,管子每一个管子的电压并不会在5V,但是如果快速响应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毛刺电压比较高,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
工艺的时候5V的管子栅极貌似厚一些

网友(2010-11-23):
我最近设计中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设计的东西上电后需要持续工作(如家电应用中),所以对稳定性和寿命有很高的要求;
我可以保证vgs,vgb,vgd,vds工作在小于等于3.3V的范围;但是Vdb肯定是5V;
这样是否存在风险?
180nm标准数字工艺中是否提供 5V IO器件的option?   价格差异?

网友:
.18有提供5V的工艺。

网友(2017-08-18):
請問最後是如何實現的 ?用.18工藝會不會有問題?還是照普通的3.3V供電的方式去做不會有問題?還望前輩指教。

网友:
pdk中应该同时存在3.3V和5V的model吧@.18um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