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259页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9-11-25):
图中求得Rout=1/Gm3/LG,可我算得Rout=[1/(R1+R2)]||ro3||1/Gm3]/LG,不太理解幻灯片上那个结果是怎么做的近似,拆环之后的1/(R1+R2)和1/ro3怎么完全不加考虑呢

网友:
首先,ro3>>1/Gm3,所以ro3||1/Gm3=1/Gm3;
然后,R1>1/gm1>1/Gm3,在设计的时候,M3管的尺寸都要比m1管大些,电流也大些,所以可以认为R1>>1/Gm3,所以1/(R1+R2)||1/Gm3=1/Gm3。

网友:
从M3的source可看到1/gm3//ro3近似为1/gm3,从另一端可以看到R2+1/gm1//R1近似为R2+1/gm1,所以总的视入电阻R*为1/gm3//(R2+1/gm1)近似为1/gm3
在M2的Gate断开,加Vtest,[-V*gm2ro2/(1/gm3+R2+1/gm1//R1)]*[R1/(R1+1/gm1)]gm1(R1//R2)ro1=Vfeedback
Gloop近似等于-gm1*ro1*gm2*ro2*R1/(R1+R2)
所以Rin=R*/(1-Gloop)=R*/|Gloop|近似为0

楼主:
不好意思 打错了Rout=(R1+R2)||(1/Gm3)||ro3 / LG,2楼的有些明白了,三楼的看得我一头雾水,算输出电阻时似乎没有拆环吧

网友:
最近也在看这本书,只是还没看到这部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楼是教你反馈系统的阻抗匹配如何计算呢,这是个“电压-电压”负反馈。所以输出阻抗等于断开环路时看到的输出阻抗除以环路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选在M1的Source断开,我觉得不够合理。你其实只需要让Vin=0,这是等价于拆环的,因为拆环的目的就是让反馈信号不能作用于放大器的输入端。换句话说,即使选择拆环,你也应该选择在M1的drain断开,因为这点相当于虚地,这才是使电路产生放大功能的真正输入端。
仔细观察幻灯片中给出的条件R1>1/gm1,考虑一下为什么他要给出这个条件。

网友(2013-01-02):
    不是吧,用二端口网络法来计算反馈的前向增益和反馈系数的话,就应该从M1的source断开
分别考虑在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负载效应来计算
个人觉得你的计算方法值得商榷,请再讲解一下??

网友:
这本书好多东西刚学起来会有些困难,但是学完之后回来再看会发现书写的非常好。俺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2015-04-22):
好样的,啊啊啊啊

网友(2016-11-20):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这环是不是拆的有问题啊,M1源极应该交流开路吧,怎么能把1/gm1算进去呢,就算算进去,M1漏极电流源恒定,M1源极向上看去的电阻难道不是无穷?M1源极加个测试电压Vx,M1源极电流会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