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FM控制的DC_DC BUCK

楼主(2009-11-25):
大家好,我设计了一个BUCK电路,采用峰值电流控制型,同期整流,PWM/PFM交替控制的方式。PWM部分已经实现了,频率为1.5MHz,仿真性能比较理想,纹波小于5mV。为了提高效率,轻载时我利用PFM控制,但输出纹波很大的,达到100mV,我百思不得其解,纹波应该大一些,但这太大了。。。。我的PFM实现方式是:将运放的输出电压与一个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在100mA以下的轻载时,比较器输出反转,此信号同基准时钟相与后输入RS的S端口,从而达到PFM控制。这是我自己拍脑袋想的,不知有何不妥,望各位支招,PFM都是采用什么方式实现的??深表感谢,着急中!

楼主:
这里就没有哪个高人愿意给个idea啊?哎

网友(2010-11-05):
PWM/PFM双模调制的高效率DC/DC开关电源

网友:
做产品,还是做着玩?想实现功能很简单,不过想确保可靠性,不容易,PFM是变频控制,你做的是PSM吧,怎么会是COMP与电压比较呢?你在做短路保护?难道你的输入输出是一个定值?

网友:
    一直不太明白,DCDC的PFM模式,以及burst 模式,还有PSM究竟有什么区别?应该都是保持轻载情况下的高效率么?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0-12-05):
回复 楼主:

FB经过EA后再和固定电平比较就把纹波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