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讲讲通信的流程?谢谢了

楼主(2009-11-26):
我在书上看到是这样描述的:

首先把要传输的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该信号一般是低频的,也叫基带信号。然后把基带信号调制成适合发送的信号,发送出去。

其中有几点不明白

要传输的信号应该是模拟信号吧,那么什么叫转变成电信号?电信号不是模拟信号?

还有,基带信号应该是数字信号吧,这样才好处理啊~~~但是上面说的过程没有说明数字信号在哪里产生的。

还有就是基带信号再发送出去以前都要经过什么处理呢?如果在FPGA上实现,是不是主要就是实现基带信号的处理?

最后,请问无线电和有线通信有什么区别呢?在基带处理部分有什么不同么?

谢谢各位大侠了,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看你要传输什么信息,如果是在某个地方 采集的 某个物理量 如温度等,要经过传感器转换成电信号,如果使用数字通信,就要进行AD采样产生数字信号,(当然数字通信不是仅仅指要经过AD采样),得道的是信息,还要进行信源编码,信道编码,脉冲成型得到的带信号,然后经过调制(数字或模拟),上变频,发送出去

网友:
无线和有线就是信道不一样吧!
信道不一样就造成了,接收机结构不一样,比如均衡,信道编解码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

网友:
如果楼主想详细了解,可以看看通信原理方面的书籍。

网友:
通俗的结构就是讲现实中的模拟信号进行采样,量化,编码为数字信号,而数字信号是脉冲信号,其所占频谱无限宽,所以往往用成型滤波器将脉冲信号陡峭的边沿平滑处理,这样所占的频带就变窄了,然后用高频信号和经成型滤波后的信号相乘(混频),经天线发射出去。

典型的无线通信发射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