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nandflash ecc 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6):
fpga控制nandflash的过程中,ECC在“写入”即资料里指的program过程中,校验码是flash自己算出保存到spare里呢?还是要自己算出通过编程写入呢?请高手指教。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是flash自己算的,fpga读取后要根据数据再算一遍然后看是否相同。

网友:
flash怎么能自己算呢,它就是个memory

网友:
自己算好写进去的

网友:
根据flash的data计算

楼主:
是自己算出来写进去的,呵呵,多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2009-12-26):
flash是不会算的,需控制器计算

网友:
2 楼说的不太对
hammering 算法是看是否相同

网友:
需要自己写个ecc编码器,读出的时候再结果解码器,实现纠错.

网友:
flash自己算的,fpga读取后要根据数据再算一遍然后看

网友:
有些flash是有ecc功能的,其实是在里面加了校验模块,如果没有ecc的就要自己算了!

网友(2010-04-04):
楼上正解

网友(2012-12-17):
长知识了

网友:
memory现在还能自己出校验啊,长知识了

网友(2015-07-31):
下载下来看看那,不要让我失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