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器设计系数相关问题

楼主(2009-11-26):
请教各位:由matlab工具得出滤波器理想系数以后,把系数量化的最优化的matlab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
MATLAB里面本身有数值优化的工具。你要把自己的目标函数和各个目标的权重值定义好之后,就可以运行优化程序了。

网友:
MATLAB里面可以选用的优化程序有很多种,都拿来试试,可以解决收敛性的问题,当然初始值的设定对某些优化算法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