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烧两套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现在想在单片机里烧制两套程序,通过开关来切换。不知是否可行,希望高人指点或者讨论。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但不知道你所谓的两套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写成一个软件,用管脚定义在程序最开始就分开,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通过短路相应的单片机引脚来执行不同的程序

网友(2010-02-15):
我的想法與上面的一樣,也是用一個pin腳來作判斷。

网友:
可以的,用跳线来做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了。bootloader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就见过类似功能的板子

网友:
完全可以在程序判断配置管脚的电平值。

网友:
判断外部管脚,用if...else..分开?

那其实算一套程序了。

楼主(2010-04-06):
呵呵,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