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libre DRC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刚开始学习数字后端,问一个弱智的问题。
我把从ENCOUNTER 出来的gds文件放进virtuoso中用calibre做DRC检查,出现很多错误:Minimum width of MTT region is 1.5。
错误的地方是第四层的金属线。我量的宽度只有0.28。
我检查了encounter用的SMIC的lef文件,里面这样写的:
          LAYER METAL4
         TYPE ROUTING ;
         WIDTH 0.280 ;
         SPACING 0.280 ;
         SPACING 0.6 RANGE 10.0 100000.0 ;
         PITCH 0.660 ;
请问是不是 WIDTH 0.280 这句引起的DRC错误啊?如果解决这个错误是不是只有把这句改成WIDTH 1.5?还有就是MTT region 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
太专业了吧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
是用错了rule file。我现在手里有两个rule file。分别是用来check MT 6 as Top Metal和check MTT 6 as Top Metal.我用了后者所以出错。
MT即Top Metal,MTT即Thick Top Metal。不过还没有搞清楚两者的区别。

网友:
恭喜!
一般都不会去动lef file的。很多时候可能是rule的设置出了问题的。

网友:
是smic的工艺吧
呵呵,MT和MTT是工艺加工时候的金属厚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