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CT Sigma Delta ADC 的系数?

楼主(2009-11-26):
用SDtoolbox得到DT sigma delta ADC的系数,怎么转化成CT sigma delta ADC的系数呢?

网友:
Matlab有一个指令是d2cm,你先help d2cm详读,
它可以将DT的传递函式转乘CT的传递函式!

网友:
或者你可以参考
“continuous-time sigma-delta a、d conversion”
这本书讲得很详细
站内可以下载到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0-10-04):
结构简单的话可以自己转,复杂的话就要用matlab了

网友:
DT和CT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5-18):
好像不能简单的替换,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的6.61小结中,209页最后一句话说
clearly,constructing the DT equivalent of a CT ysstem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replacing the CT integrators with DT integrators
     哪个牛人能够解释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先来顶一个,正确方法应该是,先得到DT的STF和NTF的传输函数,然后可以利用matlab的d2c.m程序将z域的传递函数转换为s域的传递函数,以MOD2为例:
     其file:///C:/DOCUME%7E1/qlliu_nj/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4.png传递函数和S域的传递函数分别为:
     这里用d2c.m就可以实现了:
     Ts=1;
>> H=tf([0,2,-1],[1,-2,1],Ts);
>> Hc =d2c(H)

Transfer function:
           1.5 s + 1
-------------------------------
s^2 + 1.998e-015 s - 1.776e-015

网友:
附件里的方法很详细。好好看看吧。

top down design methodology of a multi bit continuous time delta sigma modulator.pdf

网友(2015-03-09):
如何计算CT Sigma Delta ADC 的系数

网友(2015-11-25):
回复 网友B:

   你好,把DT的NTF用d2c函数转换成CT后,怎么求解系数呢?我用求解DT系数的MATLAB程序来求解后,CT的传输函数 又变成了离散的了 请问 怎么办呀 ?你是怎么利用CT的噪声传输函数来求解系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仔细看我发的附件吧,将电路的传输函数与归一化的传输函数一一对应,建立方程组就可以解出来了。

网友(2020-03-26):
many good answer, we can learn more !!

网友(2020-11-25):
very good for sd adc

网友(2022-04-27):
下载了为啥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