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选择的疑问

楼主(2009-11-26):
在smic18中有很多种电阻,nwell,poly,metal等,其方块电阻都不同,为了减小版图面积是不是应该采用方块电阻大的类型?但是担心这些电阻工艺不同,制造成本也不同?哪位大侠有经验,指点指点吧,该怎么选择,谢谢了

网友:
这几种电阻的特性书上都有说明,就不多说了
除了做上下拉电阻,ESD中会用到nwell电阻外,其他情况尽量选择poly电阻

网友:
2#说的是真理,以前有位元老级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恩,poly电阻具有较好的温度和电压特性

网友:
方块值大的占面积小,但精度往往低,以及温度特性...

so,.......折衷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上面说的poly电阻是说的Silicide N+(P+)poly吗?我看库里还有Non-Silicide N+ (P+)Poly,High Resistance Poly (rhrpo) , SP(SN) POLY RESISTOR,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non-silicide resistance 是非标准的工艺??制造成本高?

网友B:
poly电阻也要根据层级,掺杂等加以区别的
前面兄弟所说的应该是rhrp, 高阻,foundry提供的高阻方阻在k级

网友:
考虑成本和性能的折中,建议用Silicide N+(P+)poly

网友(2010-04-13):
很受教啊。。学习啦

网友C:
不得不更正一下:

建议采用non-silicide N+(P+) poly,而不是silicide。

详见半导体工艺。

网友:
nwell 电阻的变化量太大,一般就用non silicide poly电阻,silicidepoly电阻方块阻值好像比较小吧

网友:
non silicide poly电阻,silicidepoly电阻方块阻值?

网友:
In the logic process. I think you can use p+-ploy. it is better.
And W=X um .. It depend  on your circuit.
If I care match circuit , I always use W> 1.5um. For you reference

网友:
HRpoly 可否当esd电阻用?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D:

each resistor has different temp coeff

and different sheet resistance

the area and the accurary is a trade off

网友:
非关键地方考虑用大方块的,减少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用MOS管代替可以不?~~

网友(2013-01-09):
顺便求问ckt电阻和非ckt电阻的区别~

网友:
考虑温度特性,电压特性,方块电阻随工艺的变化,根据电阻大小考虑layout。

网友E(2023-05-24):
引用 网友B:
poly电阻也要根据层级,掺杂等加以区别的
前面兄弟所说的应该是rhrp, 高阻,foundry提供的高阻方阻在k级 ...

想请问一下rhrp_3k_ckt的电阻里 这个3k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请问一下rhrp_3k_ckt的电阻里 这个3k代表什么意思呢

电阻率吧

网友(2023-06-27):
是的。对什么ckt, 3t啥的后缀不太了解,请问您知道嘛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更正一下:

建议采用non-silicide N+(P+) poly,而不是silicide。

正解!!!

网友(2024-10-25):
CKT是指的模型更准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