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电压好确定,电流如何确定?

楼主(2009-11-26):
板上电压好确定,电流如何确定?
芯片的需求电流怎么知道,datasheet上好象没有?如何计算?
如何确定DC/DC的电流容量,板上芯上哪么多,要一个个去算吗?
FPGA的需求电流是否与所用逻辑有关,如200万门的FPGA只用到了20万门,是否功耗就小,如何精确知道FPGA的电流消耗?

网友:
芯片一般给出总的功耗或电流。
需要求出各组电源的功率,再寻求相应的电源解决方案。
FPGA的功耗与其工作频率有关

网友:
板上芯片的功耗要一个一个的算。
FPGA的功耗计算,有专门的计算公式,和工作频率及逻辑翻转等有关系。在同等条件下,利用率低的功耗要小。还需要注意IO的功耗。

网友(2009-12-26):
需要计算

网友:
实际程序跑起来,用电流表量就知道啦。

网友:
很多公司,比如xilinx有power的计算工具, 可以拿它来计算大致的电流. (主要工具芯片种类,占用资源和时钟等参数),
精确知道电流的话, 除非你可以精确的给定所有该软件要求的参数.

网友:
好像datasheet上能给出最大电流吧,你可以根据功耗来估算

网友:
计算出来的都是大概的估算值,想测量精确值就需要仪器了,可以用电流计(呵呵,比较贵),也可以在电路板的直流电源接入端加上分压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电压再换算电流,用万用表测量的不能实时反映电流的波动,也是在一定时间的平均值。

网友(2010-05-02):
这个问题很重要,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回答,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