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推导

楼主(2009-11-26):
请问如果传递函式分母如下图一,怎么推导出图二的P1P2 ?

网友:
解二元一次方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的招数实在恐怖,不能这么干滴。咱是研究电路的,不是研究数学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双极点电路的传输函数是这样:
(s-1/p1)(s-1/p2)=0 => s^2+(-1/p1-1/p2)s+1/(p1*p2)=0
一般来说,主次极点是分开很远的。也就是说如p1是主极点,p2是次级点。p1<<p2, 1/p1>>1/p2
所以:1/p1=(1/p1+1/p2), => 1/p2=(1/(p1*p2)) / (1/p1+1/p2).
对于上述电路来说,把这个公式带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1+s*t1)*(1+s*t2)=0
t1*t2*s^2+s*(t1+t2)+1=0
假设t1>>t2
对于p1=1/t1, t1*t2*s^2=t2/t1<<1,原式近似为解方程s*(t1+t2)+1=0
对于p2=1/t2,t1*t2*s^2=t1/t2>>1,原式近似为解方程t1*t2*s^2+(t1+t2)*s=0

网友:
近似求解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公式和LDO有什么关系?

网友:
哇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楼主(2010-02-26):
感谢widn2000sp3,真是太牛了

网友(2010-12-08):
拉扎维的书上没明说这个关系,只有课后习题答案里面有,当初费了我不少脑力,直至参考了Allen的书才弄明白

网友:
拉扎维的书上没明说这个关系,只有课后习题答案里面有,当初费了我不少脑力,直至参考了Allen的书才弄明 ...
引用 网友B:

    ----------------
前提是两个极点距离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