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频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本人现在选了一款中频滤波器,中心频率为36.17M,带宽6M。而中频信号为36.864M,请问所用的滤波器是否有效?
  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了?

网友:
这要看你的信号带宽是多少?抑制要求是多少。

网友:
你的信号已经在滤波器的 带外了。。如果你要这个信号,那这个滤波器就不可以。如果你要滤除这个,那要看滤波器的带外抑制是否达到了你的要求。

网友:
这要看你的信号的带宽了以及你对带外的抑制度的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疑!

网友:
你最好是用网分测一下,6M的带宽是3dB带宽还是什么,这么宽的带宽,相差0.6M不一定是在带外了,有些滤波器带内不一定是平坦的,可能在你需要的频点,反而insert loss比较小。另外别忘了阻抗上需要匹配。

网友(2010-01-03):
测试一下滤波器的传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